求助致铭主板不能开机

楼主(2008-10-17):
现接修网吧两台电脑主机,主板为致铭865,故障现象是按下电源开关后,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然后就没任何反应了,关机一分钟以上再开机,又重复上述故障,不知怎样维修,请师傅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先换电源,再去掉主板小4插看能否上电……一步步排除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不行
查CPU供电感短路没有,没有查1。5给北桥供电短路没有。

网友:
电源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去掉主板小4插看能否上电,若能上电,有可能就是上管坏了,或者北桥挂了

网友:
LZ
先确定主板子各个供电点是否有短路,尤其是CPU供电

测量各供电点输出端对地电阻,特别要注意测量CPU供电电感处

网友:
同意六楼的说法

网友:
学习了  原来不开机那么多的问题啊

网友:
你把小12V拔下来,试一下如果可以上电,应该可以断定是CPU供电MOS管烧。 重点查CPU供电和北桥恭电。 如果还是依旧,看看主板有没地方短路。一步步排除。

网友:
看看有什么电容爆了吗,指cpu附近的,呵呵,我是菜鸟啊,只是碰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