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00电源 短路

楼主(2008-10-17):
机器现在是明显的供电保护!注意是供电保护!不是通电保护!
现在插上电源适配器 适配器上的灯就应该熄灭!
我在打开 主板看到ma3243c有明显的鼓泡痕迹
是不是他烧了 ????

网友:
看到了,为什么不先换了再说呢...你说呢楼主

网友:
先摘了这颗芯片,再测对地阻试试,这是串口芯片,应该没什么大用的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烧3243 换了以后看还有没别的烧毁 没有的坏换了就可以好

网友:
老大什么时候在上海开个本本培训班啊,我第一个报名

网友:
真是菜啊,没有师傅教,还以为MA3243是供电芯片呵呵!谢谢了!今天才知道原来就是串口芯片哈!看来以后要在论谈上多转转,这里就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
先撤除芯片,再测对地阻,看看其他是否正常

网友:
帮不上忙啊……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烧3243 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