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方面的问题!很即手!

楼主(2008-10-17):
我有一块K8T800的板子!不插内存前有内存报警声,插上以后就没反应了!主板可以点亮.屏幕没反应!
主板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刷BIOS

网友:
有可能是IO和BIOS有问题``

网友:
把BIOS放一下电可以吗?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查工作条件
诊断卡跑什么?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