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一起与大家分享

楼主(2008-10-17):
奇怪问题,一起与大家分享

今天我在电脑城买了一块845的决无维修记录的好主板,加一块 赛扬D 2.66的CPU   和风扇,    拿回家试用时,发现进入BIOS设置过后,按F10   或选择    保存并退出,退不出BIOS      如果按二次以上回车.那个Y/N的框都不能去掉,键盘失灵, 如果只按一下回车的话 可以用ESC退出,,,,为什么不能保存退出.后来我只能热启动了.启动后又进入BIOS   发现设置是保存了的.    真是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CPU    是256缓存 533的频率的.     后来换了一块    赛扬 D  2.4   256 533 可以退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此问题呢.  现在我还是用的原来的CPU   装好系统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不稳定....买这主板的地方,也是个维修高手, 他说这不影响使用...没有问题,,,,,,只是不说原因.

网友:
大家好,主板各场效应管的作用与互换原则

大家好.主板各场效应管的作用与互换原则,谁有这方法具体资料,我在此谢谢啦.     我在网上查过,有什么万能场效应管,  3055通用内存与显卡,    95N03通用CPU   ( 大) 80N02通用CPU (小)是这样的吗,各位大哥.

网友:
845的主板,不支持赛扬D 2.66的CPU ,865的才行

网友:
但是还是可以正常用呀。

但是还是可以正常用呀。

网友:
请问LZ  ,你的是不是MSI的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参数当然越高越好 。只要类型相同

网友:
保守估计是主板稳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