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遇怪问题

楼主(2008-10-17):
我刚刚收了块。V星 6741(745)主板。插入散热片带风扇的显卡不显示 。插入散热片没带风扇的显卡正常 。请问是什么问题。别的都没事。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不兼容啊,

网友:
换了N张显卡 一样问题。

网友:
就差换AGP插槽 :L

网友:
这是显卡不兼容的问题啊``,

网友:
对不起各位。 忘记说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 插上有风扇的显卡。风扇没有通电的反应。就是不转。 我换了 MX440 400 TI4200 5500 5700 都不行, 只有5200没带风扇的和S3可以使用。。郁闷

网友:
恐怖的价格。C4 2G CPU 拆机价格 20块一个

网友:
你没试试把显卡风扇拨掉怎么样吗

网友:
感觉像AGP的供电不足一样..最好把给AGP供电那个MOS换了看看..换个功率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