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附近LV12第四脚输出为0.92V,CPU不供电

楼主(2008-10-17):
845的板子,HIP6301的5个VID信号全部为3.2V左右的高电平,在CPU附近发现一个LV12的5脚元件,第1脚为3.3V,第二脚接地,第3脚为3.2V左右,第四脚0.92V,第5脚为0.  CPU不供电,是不是此元件坏了!

网友:
补充:

HIP6301的第9脚 和第10脚对地阻值为0,是不是此IC短路了?

网友:
此原件为VCC_VID的产生原件。此元件不正常工作。会导致CPU不能发出VID组合
从你的测量数据看。
这个元件肯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