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死机

楼主(2008-10-17):
一台IBM T21机器不定时死机,如果进安全模式就很难死机,但偶尔还是死机.换内存不行,也不是硬盘的问题,也不是系统的问题,CPU风扇改常转也不行,也不网卡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系统里的时间走得正常吗?是固定在那里挡掉吗?

网友:
时间我没注意,死机就是突然什么都不能用了.

网友:
板子用了那麽多年也該到壽了,S3顯卡虛了吧

网友:
终于问题查到了是ADP3421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