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71E+使用一段时间经常出现未检测到信号,随后进入待 ...
明基71E+使用一段时间经常出现未检测到信号,随后进入待机?

楼主(2008-10-17):
一台明基71E+,使用一段时间经常出现未检测到信号提示,指示灯变成橙色,进入待机。重插一下VGA线一般就好的。有时画面还会变模糊,最严重是右面的画面向左边收缩发抖,大家看看是什么情况?
信号

网友:
更换数据线看有无进展?不行查驱动板接口的贴片电容

网友:
不好查,我已经改成通用驱动板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