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在开机DOS下无显示,进WINDOWS显示正常

楼主(2008-10-17):
方正显示器在开机不接信号有无信号提示,接信号在DOS下无显示,进WINDOWS后开关显示器电源开关一次显示正常,请问维修思路?

网友:
在DOS下无显示的时候菜单能正常调出来吗?

网友A:
请问你的机器是方正什么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机器是方正什么机型?

方正FH786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但是没解决,真想看看高手们有什么好办法没。。。。

知道解决办法的赶快发贴来啊~~ :'(

网友:
可能是模式电路有故障,彩显在DOS和进入桌面时的分辩率是不同的,重点查一下S电容和相连的场效应管.

网友:
更换行场处理IC第六脚的震荡电容C610(820P)试试,应该是行场处理IC的自身震荡频率偏移,造成暂时频率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