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换偏光片?

楼主(2008-10-17):
液晶面板上有条很深的划痕,连偏光片都划穿了,想换一片。

1.需要拆开些什么地方?

2.偏光片是有角度的,怎么确定液晶的角度后去买合适的偏光片?

网友:
晚上百度了一圈,还有人说直接把液晶屏表面的防眩膜撕了就OK了,真这样的吗?

那本来防眩膜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