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子一侧发烫,一会儿就烧掉,原因是?

楼主(2008-10-17):
13007,待60W负载一会儿就烧掉了,拆的时候烫手,可能什么原因导致呢?

网友:
主电源开关管:可以用D4242(400V 7A 功率40W),13009(12A 700V);13007 (8A 700V); 1815;3039 (4 A700V 70W) 3822 (8A 500V 25W)等

你最好成对换,看其他地方还有无短路。一般13007坏,都是恶性短路了

网友:
是啊,你查一下,应有短路的,重点是二极管之类的.

网友:
今天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被烧管子的驱动电阻有问题,2.2欧变成70多欧,换掉。又查了一便初级,换了二极管,通电后测试,不带负载没事儿,一带负载还是烧  看来还得再继续找!

注明:俺不是专业的,修理纯属业余爱好。通过修理这个电源学了不少东西,至于学的东西有用没用,那是个人看待人生的问题   学如逆水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