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755CD 枕型变形

楼主(2008-10-17):
HPC 755CD 枕型变形,(并且宽窄没办法调)我用力用手拍击,有时候屏幕偶然会好,我以为虚焊了,加固。烤机2小时无故障

加上底座,故障依旧,有出来了,我晕了。

网友A:
用手拍击会好,应该就是零件虚焊了啊,你是不是没查仔细,还哟虚焊点?还有种可能就是板子有地方已经裂开,造成板上的铜箔断路.仔细查查应该能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拍击会好,应该就是零件虚焊了啊,你是不是没查仔细,还哟虚焊点?还有种可能就是板子有地方已经裂开,造成板上的铜箔断路.仔细查查应该能发现的.

谢谢您
我又加焊了,全点了一边,现在又好了。谢谢,感觉应该是虚焊,2年的新机器

网友:
晕,开了一会,自己又出来了,枕形变形,一拍就好
全加焊了

求高人指点迷津,弄到午夜1:00了,无奈啊,明天顾客要来取机,当时真不应该拍着胸脯说很快就好了

网友B:
帅哥,,既然有时能正常显示,,,说明肯定机子的枕校部分还是有虚焊的!要不就是电路板有段线!再仔细查查!
可能是在行幅控制电路中,,(因为故障时行幅不可调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帅哥,,既然有时能正常显示,,,说明肯定机子的枕校部分还是有虚焊的!要不就是电路板有段线!再仔细查查!
可能是在行幅控制电路中,,(因为故障时行幅不可调节吧)

谢谢,感觉应该是虚焊。网吧的电脑。可能我还没加固到

网友:
电容的事情,估计,我换了2个电容好了,就在敲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