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才能把焊点焊漂亮圆润和光亮?

楼主(2008-10-17):
今天给长城P4电源换电容,那焊点简直烂透了,焊点怎么修也修不圆润,有的焊锡还粘在电路板上,用电烙铁刮都刮不下来,请问怎样才能把焊点焊漂亮圆润和光亮?有没专门制造给新手用的电烙铁卖,请高手给推荐推荐,顺便问一下有没焊接电容的清晰视频下载呢?

网友:
电烙铁的温度低也会造成这样,还有,要用好点的焊丝,必要时焊接时加点松香.

网友:
我用8元钱的电烙铁焊的,估计是温度太低了,不知道焊电容要用直径多大的锡丝才合用?

网友:
不是锡丝直径多大的问题,是锡丝熔点问题
高温锡就难焊,就是高手也不好焊的
建议去买锡丝时说明买低温锡

网友A:
焊电容用30W普通电烙铁就很好用了,锡丝直径大小问题不大,不过新手还是用细一点中间带松香的那种好用,焊接效果比较好,多练习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实践多了就熟了~!

注意烙铁头有没有上好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电容用30W普通电烙铁就很好用了,锡丝直径大小问题不大,不过新手还是用细一点中间带松香的那种好用,焊接效果比较好,多练习一下就好了.

30W电烙铁是要内热的还是外热?锡丝带松香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践多了就熟了~!

注意烙铁头有没有上好锡!

我那电烙铁根本就上不了锡,是尖头的,才8元,是在一个烂五金店的JS给我,质量好差的,不是偶贪小便宜是因为急用附近没有高档一定的五金店了,所以就将就了,但我对电烙铁不熟,不知道哪个牌比较适合新手用,怕买太贵买错了浪费钱,所以来这问问大家。

网友A:
内热式头比较小,比较好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热式头比较小,比较好用点

明天去高档点的五金店看看,不知道两段升温的怎么样?

网友A:
个人觉得,焊接电容不要用尖头的电烙铁,就用普通的斜口焊头的那种就行了,也不一定要调温的,新的电烙铁头要用锉刀把那层电镀层搓掉,在边加热边沾点松香,等温度高了以后,点一点焊锡就很容易上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焊接电容不要用尖头的电烙铁,就用普通的斜口焊头的那种就行了,也不一定要调温的,新的电烙铁头要用锉刀把那层电镀层搓掉,在边加热边沾点松香,等温度高了以后,点一点焊锡就很容易上锡了.

谢谢指导,我那8元的电烙铁是垃圾货色,我试过但上不了锡。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是铬铁的问题,我过去用几元的电烙铁,焊点与原装的一样。
多看视频和焊接文章、多练习。

网友:
温度太低造成的,估计烙铁功率不够,或者不上锡的原因也能影响温度,再可能手法差。
我用40W外热尖头烙铁,换过N个电容了,呵呵,我也只会换电容。
在本论坛学习了有2周了,很想弄个热风枪,提高提高自己的能力。

网友:
加点焊宝,弄点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铬铁的问题,我过去用几元的电烙铁,焊点与原装的一样。
多看视频和焊接文章、多练习。

请问在哪能下到清晰的焊接教学视频?

网友E:
40W以下的烙铁焊小元件还可以!如果遇上大容量的电容(330uF\220V电解电容)大功率管等大元件,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而且焊点和豆腐渣一样,!昨天拆了一个电磁炉!上面的功率管脚有两mm宽!焊点更大到8mm,936根本就焊不动,没办法用热风枪才吹下了来!

网友:
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刀头烙铁好用,结果我买了一把60W的烙铁换了个刀头,第一上去就烫坏了一块主板,不会用啊,老师给飞线了一次,也没弄好,后来说不值得再弄了,让客户换了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W以下的烙铁焊小元件还可以!如果遇上大容量的电容(330uF\220V电解电容)大功率管等大元件,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而且焊点和豆腐渣一样,!昨天拆了一个电磁炉!上面的功率管脚有两mm宽!焊点更大到8mm,936根本就焊不动 ...

330uF\220V电解电容我就是用手头8元的尖头电烙铁焊的,这种电容拆起来不难,焊就难些,重点是焊锡量要大,昨天换了两个250v 330uf的,焊好后焊点并不好看,但我觉得焊接这种大电容的焊点居然比我焊小电容的焊点好看些,反正我焊小电容的焊点是一塌糊涂,估计是我的烙铁温度不够热,焊接小电容的锡量控制不好,小焊点的焊接空间小对新手来说也是个考验,现在凑合着用,能通电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W以下的烙铁焊小元件还可以!如果遇上大容量的电容(330uF\220V电解电容)大功率管等大元件,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而且焊点和豆腐渣一样,!昨天拆了一个电磁炉!上面的功率管脚有两mm宽!焊点更大到8mm,936根本就焊不动 ...

我10多年来就一直用30W普通内热式电烙铁修刀头焊头修各种家用电器,不见得就不好焊接,大点的焊点,无非就是焊接时间稍微长点,也不会出现豆腐渣样的焊点,出现那种情况有两个原因:1.焊锡熔点过高;2.电烙铁的温度不够,注意:如果电压过低也会引起电烙铁温度低,或者电烙铁的接线接头没接牢似通非通会引起加热不均匀而达不到焊接效果;这些情况我都有遇到过。

功率太大的电烙铁如果没有恒温控制,焊接温度过高容易把焊盘搞坏(铜铂剥离等问题)

我焊接时习惯左手拿锡丝右手拿电烙铁,先把烙铁头靠上焊点,随后把锡丝往烙铁头靠一下,时间不用一秒,小焊点用细焊锡,大焊点用粗的焊锡(都是中心带松香的那种)这样焊接出来的焊点又光亮又漂亮。

网友F:
又光亮又漂亮的焊点是 质量好的焊锡丝+良好的烙铁维护+正确的使用方法+焊接经验

产生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看你就买个白金的,仿制的也不错的,仿制的还便宜点呢,也比较好用。没好的工具就没好的手艺

网友:
现在我5元的烙铁用得很顺手,,主板换电容, 换管子就靠它了!
不过换I/O就搞不定了!

网友:
从几块钱的烙铁,用到国产936,再用到进口芯936,再换成洋垃圾942,工具太重要了

网友:
决定买个便宜的936,白金的没听说过,应该是白光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又光亮又漂亮的焊点是 质量好的焊锡丝+良好的烙铁维护+正确的使用方法+焊接经验

产生出来的

我觉得按照比重来说的话,刚好说反
焊接经验+正确方法+良好的烙铁维护+质量好的焊锡才对
楼主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就先焊电容(应该是主板电容吧?)有点先难后易哦
有些人认为焊接没有技术含量,我看不一定哦,昨天我手下有个工人拿了点很差的焊锡,最后说我拿保险丝给他的,我去同样焊的很好,但是他用好的焊锡焊的还可以,用差的就不行了,这说明经验(在我看来是感觉,焊多了自然就出来了)很关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按照比重来说的话,刚好说反
焊接经验+正确方法+良好的烙铁维护+质量好的焊锡才对
楼主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就先焊电容(应该是主板电容吧?)有点先难后易哦
有些人认为焊接没有技术含量,我看不一定哦,昨 ...

没有一定经验我是不敢乱拿主板来开玩笑的,我焊接的是长城的P4电源的电容,是因为爆电容了没办法,拿到外面去别人不接这种活,你是没有亲眼看到我的电烙铁有多烂,烙铁头买来就上不锡,用两颗十字螺丝锁紧的那种,一加热那个烙铁头就摇摇欲坠,估计要焊工超强的人才用得了,拿来拆电容配合吸锡器却很顺手,焊接的时候温度根本不够,锡丝我买三块钱那种,烙铁头想让锡丝融化估计要接触差不多10秒的时间,但你说的经验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从没学过焊接,就是从电视上看了一次,具体左右手配合也忘了,要是有焊接电容的清晰视频下载让我看一两次估计就学会了。

网友:
推荐买个进口芯的936的,国产便宜的936回温超慢,开机要一分钟才能用,进口芯的30秒就可以了,用测温计测国产芯最高就只能升到360度,发热芯经常坏,进口芯的升到400多度是没问题的,用进口芯的焊台比国产芯的焊台,重的多,拆开后发现变压器不是一个等级的 现在用惯了洋垃圾的942 开机10多秒就380度,真是不想多用93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铬铁的问题,我过去用几元的电烙铁,焊点与原装的一样。
多看视频和焊接文章、多练习。

   对的`
  多多练习才是关键``

网友:
是电烙铁温度不够造成的,我把电烙铁尖头打磨成斜口头,温度提升了很多,锡丝只要碰到就自然融化成一个圆形的焊点,就是我的锡丝质量太差,焊好后对比原厂的焊点还是显得很暗淡许多,一点都不光亮。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前几年自己乱焊东西时,就是这样,焊点跟大渣滓似的。别说美感了,不断路就是好事了。后来一狠心买了个白光的烙铁,买了一卷贵的焊丝,现在可是知道什么叫一分钱一分货了

网友:
很容易的 先用松香润一下引脚  若是烙铁功率小 上板以后洒点松香沫在引脚 似乎能聚热 拆电容时候不来劲也可以这么搞 完了用酒精清洗一下 3块钱的红把20瓦内热也换过烟囱 没觉得有啥不行的

网友:
熟能生巧吗,用一般的工具也能焊好啊

网友:
我的烙铁是两元超市买的

网友:
烙铁什么样的好用一点
是尖头还是斜面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