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越来越黑

楼主(2008-10-17):
我的一台杂牌显示器!故障现象开机图象有点缺色的感觉!慢慢的就越来越黑!只是不完全看不见图象!比如菜单出来后只能看见边框!看不见选项我大面积补焊后故障依旧!请教下大家这样的大概是哪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G1,G2的电阻电容问题
测一测G1,G2电压

网友:
出现故障的时候测量和亮度相关的各电压参数.看究竟是那部分电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