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41B 20脚5V电源如何取得?

楼主(2008-10-17):
我有一华硕P4S533-X主板,开机CPU风扇转动,电源输出正常,测量CPU无供电,测量RT9241B也无供电,RT9241B供电是否直接取自电电源5V?
华硕
cpu

网友:
是的。。。 你可以把RT9241B换了。。。

网友:
跑一下线路,这是修板的基本功

网友:
5V供电大约在RT9241B的底下通过,表面没有线路,如果确认有电源提供,可以直接从电源跳线给RT9241B 20脚供电,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不敢盲目动手。是不是有其他供电方法或者?????

网友:
下载RT9241B管脚图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先把9241取下来在测量20脚的电压
如果真的是供电断了,也可以直接接5V.但是最好把9241的20脚翘起来接5V(和电路板分离)

网友:
9241没有短路,应该直接可以飞线到9241 20脚,谢谢大家!

网友:
成功了,我将电源红线5V直接飞线到9241 20脚,显示器点亮了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个保险电阻坏了...你跑跑线吧.

网友(2009-05-21):
怎么好事都没我的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