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跑38死机了

楼主(2008-10-17):
845主板跑38死机了

845主板跑38死机了,可以显示就在开机界面,死机了,IO   BIOS程序,内存换过,CPU换过,内存电压信号都OK,请大师给我讲解一下,我查了好久查不出来问题

网友:
鼠标键盘口检查了没?自检到哪一部分死机?

网友:
问题说的不具体啊。。。。

网友:
1   首先排除CPU的散热问题
  2   确认板上各核心供电点的电压正常
  3    内存相关的所有条件必须满足
  4    键盘口及相关电路有问题
  5    IO损坏
  6    BIOS程序损坏
  7    时钟电路及时钟芯片不正常
  8    SB虚焊或损坏
  9    对于ASUS的板还要注意CHASS跳线是否正常
  10  CMOS电路中的二极管损坏(碰到过一次)
  11  对于462架构的还要考虑CPU的兼容性问题,可以通过换CPU来尝试。

网友:
845可以丢了  现在945多便宜啊 经典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