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显卡驱动装不上装上就蓝屏

楼主(2008-10-18):
机器坏的过程是有摔过,刚出现问题时是能进系统也能装上驱动的,这时机子是有时会蓝屏报错为ati2什么的只要不上显卡驱动就不会出问题,怀疑显卡脱焊,加焊无用,焊下显卡后没有发现有断线,重换一显卡后问题一样,现在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想请问还有什么可能会引起这种问题感觉是摔过引起的但如果是脱焊也因该只是显卡的问题,明天想再做一下北桥的bga请各位高手提个见意,排除软件和显卡本身的可能确定为主板。主要是想了解什么原因可能引起这种问题 如果是断线会是可能断的什么线,会引起不装驱动能正常,装驱动蓝屏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如果你确定自己换好了就换个系统盘看看 或换个硬盘  不过这样的情况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这个和sony的机子一样但sonys16断线可以看的出来,我是想sony
s16断线后,能点亮也是装不上驱动,这样看来显卡确实有些线是装驱动时用到,没装驱动可能用不上。这一点在t40上也出现过,t40有时显卡脱焊也是装不上驱动,严重时就开机报显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