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基FP71G+高压板上场效应管型号

楼主(2008-10-18):
我的明基FP71G+刚开始的毛病是一黑一亮的,但是我将高压板上的两个未知型号的场效应管更换之后就变为全黑屏,5A保险丝一边有30几伏电压,另一边则没有电压,所以后面的变压器也没有电压了。
现在想求知我更换的那两个场效应管的型号是什么??
求救你这位大哥为我指点一下。我想自己收拾它。。。。。谢谢。
下面附上电路板图。

其实保险丝是没事的,我亲自测过的。。
可能真是我将本来没坏的机子搞坏了,但事实上只是拆了那两个靠得最近的场效应管,其它的都没有动过。。。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原来的那两个管的型号是什么了,是不是真的是3055呀??它绝不会是三极管C5707啦。。毕竟它是场效应管。。
请哪位老大可以肯定它就是3055????我想自己搞定这个机子。。谢谢~~

网友:
此款机器,有别于一般的C5707架构,如果补焊高压过线圈和换新场管之后,故障未能解决的话,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高压线圈的问题了

网友:
我不知道这块板的型号是什么,,所以也就不知道原来被拆掉的两个管子的型号了。。。现在只想复原先再查电路哪里出问题了。。。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这两个管子的型号是:K3484,还有此机的驱动小板出问题比较多,如果,考虑更换通用驱动板,还的换掉电源部分,用此机的原板12V电流不够,此板有三路供电12V供给高压部分,5V和3,3V供驱动板。

网友:
此管应该可以用3055代换的,
我原来都是这样换的

网友:
是3055 我拆下来过这块电源一体板 用的通用板替代的

网友:
C5707场管  明基的高压板推动管
其参数是::反压80V电流8A功率15W

网友:
楼主没错的,是3055场效应。

网友:
请问6楼,你改用通用板,12V电源是不是取自一体板的12V,我改过很多台了 ,都是12V的电压带上驱动板电压就下降到8V左右,屏亮度上不来,而且屏闪,改用5V通用板电压就没有压降,我找过原因,考虑是电源板变压器的12V电流小,能否把你的改装经验用文字在这里说明一下。

网友:
有谁真的很敢说是3055场效应管的,你们修过的板真的跟我的型号一模一样???????
如果是3055,也请说说是什么型号吧。。那么多不同型号的,有做大功率管的,有做开关管的,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管嘛~~
还得把真正的参数报给我~~~谢谢。。
这板不能焊很多次,要不就烂掉啦~~请你们有心帮忙的详细一点吧。如果报假的请不要那样做,毕竟那是“谋财害命”哦~~
我只是菜鸟级的,不过对电子很感兴趣,请你们帮帮我的忙吧。。
感激不尽!!!!!!!!!!

网友:
我的电源板型号是M170EQ02(在MADE IN CHINA(Z02))这个标签上找到的

网友(2008-12-01):
楼上几位都是高手啊,请多多指教

长风 -4 骗分帖

网友:
FP72G的圖 參考一下看是否大致相同再引用

网友:
正需要这个电路图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