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键盘接口损坏修复技巧

楼主(2008-10-18):
键盘接口为什么会损坏呢?损坏的部件是哪一部分?一般键盘是由南桥通过专用

的外设芯片控制的,也有的是直接通过南桥芯片控制的。如果外设芯片损坏时,

也会表现为键盘不能使用;如果键盘,鼠标和USB接口的供电不正常,也会表现为

键盘不能使用;个别的也有因为键盘接口接触不良造成键盘时而能用时而不能用

;当然也有下面所述的情况。

     维修实例

   主板型号为华硕PSVD2-MX SE,故障表现为键盘接口不能用,无法进行CMOS

设置和进行操作系统。在维修实践中,该类主板键盘接口不能使用是因为靠近键

盘接口附近的一个排阻BC1损坏造成的,只要将该排阻去除即可。因为该排阻很小

,又夹在键盘接口的缝隙中,拆除有些困难。如果有热风焊机时,拆除非常方便

,只要对该排阻加热,使用小镊子即可去除。如果没有此类工具,使用烙铁有点

麻烦,最好使用小刀将排阻的八个角小心切断后将排阻去除。将主板装回机箱加

电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
帮你更正一下,PS2口爱坏的那个元件是排容,不是排阻

网友:
供电 时钟 数据
把握住这几点,PS/2口修复没问题

网友:
PS:不一定,SB坏的基率也占了20%

网友:
还有IO坏了也会造成

网友(2009-10-21):
我就坏了一个,要学修,可不知从何下手,连用万用表测电阻都不会,数一直乱跳都看不懂,4针的电压5V正常,1、5对地600好像也正常,还要测什么?现在的情况是无法进行CMOS设置,系统都进不了.我很好学的,我什么都是百度学,但比起人跟人交流学起来会差好多,所以我会多提问,希望大家能多帮我这个新手

网友:
测了下5脚的电压为5V,可鼠标的5脚是0.02V,正常吗?

网友:
碰到一次是南桥的问题。PS/2出来后直接连南桥里面去的。刷BIOS 后也没法解决。

网友:
大多数坏的直接去掉排容都可以好的。

网友:
好像排阻拆了就不能用了,没上拉电阻了,排容才是可有可无滴。

网友:
我今天碰到的也是一个。键盘鼠标不能用。时钟数据直接进了南桥。刷新了BIOS也不行。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排容,是滤波电容,看是不是一边接地的,如果是的话,可以拆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