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431 主板类似三级管的芯片,到底是什么,各位帮忙

楼主(2008-10-18):
在此表示
感谢,是稳压管吗
芯片

网友:
这个是tl431,电压基准。

网友:
在主板上是一个稳定的2.5V稳压块!给出一个精度很高的2.5V电压,一般作为基准来产生内存供电!
具体电路应用在很多设备中都很多!PDF可以自己查!

网友:
万分感谢,这个是确实是内存供电方面的,不过内存,换过之后已过,三脚电压分别为3.43 4.25 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