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MIS845的主板不能识别大的移动盘呢?

楼主(2008-10-18):
这个原因是不是BIOS的本太低呀
iOS
主板

网友:
是usb电流不够。

网友:
我用了移动盘的电源了。也不行

网友:
845小芯片的吧,大容量有大补丁撒,或者把分区搞成NTFS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弄个转接口,做成从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连接超时了吧?u 口容易损坏移动硬盘!!

网友:
这和超时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