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面的这个ROMEDIT,怎么用不起啊,

楼主(2008-10-18):
请问这个工具为什么在XP系统下用不起啊,它是用于DOS的工具吗?还是这个本身有问题
问题

网友:
一运行就显示以下错误,不知是不是这个工具不支技这块显卡,这个显卡是X550的

网友:
DOS下运用。。。。。你下的版本不一定能用上,坛里有测这显卡的

网友:
我试了DOS下也不行,这个是WINODWS下用的,这个就是在这个论坛下的啊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希望会的大侠出来说一下。

网友:
这个是软件不支持你的显示设备。是在windows运行的

网友:
我换了几张A卡都是一样的错误,是不是这个工具损坏了啊

网友:
此实用程序不支持此图形设备。BIOS结构可能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