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求助

楼主(2008-10-18):
接到板子发现cpu 供电有 短路现象,仔细观察有一个上管有点烧糊,型号为50N02,于是直接用3055代换,通电后3055居然冒烟了,以为功率太小,。就换60T03,结果一上电60t03就被击穿, 后来怀疑是驱动芯片5009m给的控制电压太高,于是换了个新的,结果还是老被击穿, 再后来直接拆掉一相供电,上电不会保护了,电压1.3V 也正常,但是不跑码,正在考虑为什么不跑码的时候 突然有个固体电容爆炸了,就再CPU座旁边的, 试了两次,有两个电容都爆炸了, 搞的有点心虚,,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量一下管子旁边的保险电阻有没有断.

网友:
应该是限流电阻吧

网友:
```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