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华硕P4BP-MX/S版

楼主(2008-10-18):
你们好,各位师傅。我也有一你好,小俊师傅。我也有一华硕P4BP-MX/S版,能开机但不亮机,假负载上VCORE 、时钟、复位、PG,都没有电压。请指教。。,能开机但不亮机,假负载上VCORE 、时钟、复位、PG,都没有电压。请指教。。

网友:
奇怪,三个下管对地阻值都只有45左右,要折下来测才正常.上管应该没问题,黄12V对地阻值,有几百欧

网友:
先应该检查能不能复位,有了复位才去测量CPU假负载上的电压,以及其它的检测点

网友:
cpu 无核心供电,查电感 mos管 电源 ic 有无电

网友:
将CPU供电管理芯片的型号发上来

网友(2009-12-01):
更换电源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