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F769A白屏不是很白

楼主(2008-10-18):
联想HF769A白屏无回扫线。开关按键管用.菜单按键都不管用。接主机开机白屏关机黑屏。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白屏,不知你的前级视放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的是: LM1237BDKC/NA
你的是什么型号,,联想的机大杂了。。同一种型号会用多种芯片的,,,我现在都找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
这种联想机器电路大概有三个版本
一种电源是3842的,一种是STR-G5643D还有一种电源是8S0765的
如果你的机器是8S0765的话能否帮我测量一下电源部分:
R516
R515
R517
VR501
R501
C524
Q504
Q503
参数!
如果那位有图的话也可能上传上来,悬赏 经验 100 点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3295-1-1.html

你这个机器能不能识信号(有信号跟无信号能不能转灯),如果能识信号有可能是ROM资料掉了,进工模调或刷写ROM资料。也有可能是视放电路出问题。

如果不能识信号的话,看看供电是否正常,检查CPU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