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康柏V3000开机不亮,高手指教

楼主(2008-10-18):
接上电源,开机电流0.6A。

网友:
一般会是座子坏了 如果是AMD的CPU的话  如果是INTER的就要另看了 这个电流会是南桥问题

网友:
查cpu供电情况。

网友:
显卡是不是集成的啊 ,做北桥吧!

网友:
我说你先外接一台显示器,看看是屏,还是显卡.
点亮外接一台显示器,就是屏坏了,反之就是显卡坏.

网友:
康柏V3000有显卡空焊的通病

网友:
应该是北桥空焊了,加热看看

网友:
问题解决

显卡是集成的,手摸上去感觉很烫,做了BGA,开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