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P4VT8,代码D8,不显示!

楼主(2008-10-18):
本人刚刚收到一块主板,华擎主板P4VT8,能跑代码,停止在D8,拔内存可以报警,测试各点测试电压正常。内存供电电压2.76V,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内存和CPU在其它板上点亮过。请给个检测思路。
谢谢各位的提醒,更换同类型主板BIOS,已解决.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查内存部分 刷完BIOS 不行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