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上有三极管烧坏了,故障为白屏

楼主(2008-10-18):
屏的型号为M170E5-LOC 请问哪位师傅有这种屏,损坏的器件位号为Q2,C42,能否告知参数及更换件。有
电路图
更好!
电路图

网友:
找个坏屏拆件不就行了.具体参数还要靠你根据电路来判断.

网友:
换屏要注意屏接口,一般屏的电压很低,可能你驱动板上的电压有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吧上白屏的挺多的!你说屏上的三极管?还是高压板上的三极管?

网友:
屏供电模块坏和主显示芯片有问题也会造成白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