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使用中满屏有针状波浪跳动

楼主(2008-10-18):
benQ 19寸纯平维修发现开机一两分钟内就出现满屏的细线类波浪(上下跳动的波浪线),此显示器B+是升压型,维修发现电压都正常就是出现跳动现象(把B+电路,场电路,尾板电路都检查了,不知道原因),希望有修过此类现象的朋友、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过线了不行的

网友:
把同步信号线对换一下

网友(2008-11-17):
回复 网友B:
没试过,想知道把行和场信号线对换你试过吗??我想这不行吧?

网友:
把行和场同步信号线对换,开不了机的,这种情况我也见过,换一台主机试又没有了

网友:
这台机器电源是用的TEA1504吗
把80V的电容换一下呢

网友:
电源部份使用3842。谢谢各位的意见,这台机子的最终情况——卖管了。

网友:
老兄 修机子太没耐心了吧 .
还是多多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