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P3主板

楼主(2008-10-18):
TCL P3主板客户查内存时烧了个排阻 请给位知道的告诉一下型号
9916右上面这个
主板

网友:
应该是2.2的!

网友:
截图 对比一下 看对不对!

网友:
谢谢13天 你给的图是对的 由于没有2.2的排阻月饼老师告诉我用保险电阻代换成功开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