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5DFX 纯平显示器间歇屏幕收缩

楼主(2008-10-18):
三星755DFX 纯平显示器间歇屏幕上下收缩,有时伴随着水波纹 。大部分时间又正常。电路板上都加焊了一偏了,应该不是虚焊问题。大部分电容也取下来测了,不知道该从那下手了。

网友:
哈哈,楼主的三星是上下收缩,我有一个PHILIPS的107P4,图像显示正常,但图像在水平方向,忽大忽小,左右同时收缩一公分多这样子,一秒钟变一次这样子,重复不断,别的故障没,本人不会修CRT,外壳打开了也没查出问题,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呼吸效应?大概什么地方有问题,请显示维修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楼主的是场电路有问题 不知道场快是什么型号的 应该查一下供电 泵电源  主要是场快的外围电路
楼上的是行电路的问题 看一下逆程电容 整型电路

网友:
KA2142   10只脚的  不知道是不是管场的

网友:
KA2142就是场输出IC.

网友:
逆程电容坏应该是大部分,你先补焊下

网友:
如果 呼吸效应 特别明显  应考虑 包 和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