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是不是都这样啊

楼主(2008-10-18):
有块华硕的主板,断电后cmos又还原了,除了电子的问题,还有什么吗,换了电子也没用的,断电就还原了,以前也碰到好几块,是不是要刷bios啊

网友:
是不是电池供电的问题 有没有查线路

网友:
查下与电池相联的复合二板管,或跳线帽上的滤波电容是否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