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每次通电能有一秒钟的显示,然后就黑屏

楼主(2008-10-18):
明基FP71G每次通电能有一秒钟的显示,然后就黑屏,把电源关闭,再打开又能显示一秒钟,又黑屏,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12V供高压的保险坏了,换了就OK,

网友:
我修过很多这样的,看看那些小MOS有没有穿的,
这个保险是特殊的

网友:
你把高压部分都焊一遍.还好不了就看下4个C5707 有没有坏.要是4个C5707也没坏.
那就是高压线圈坏了.明基的典型故障就是.脱焊造成C5707损坏.

网友:
黑屏的时候,显示器电源指示灯是一直亮着的。

网友:
你应该把Q805、Q808、Q809、C826和FP801全部一起更换,然后全部加焊,问题绝对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供高压的保险坏了,换了就OK,

2楼的这种说法,纯是误导,12V保险坏了,能亮一下,那就怪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灯管坏了一根,产生高压保护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 换个通用的吧

网友:
5#楼主 说的很对 。
  但是那4个5707之间都  0.22J 100V 的涤纶。也容易坏。
     我们这里有个网吧用的全是这个显示器。一坏就是好几个。
  通病,坏的都一样。

网友:
c824和C826(0.22 160V)容易脱焊,引起Q815,Q816,Q808,Q809(C5707)击穿,还有PF801(3A)开路!细查这几个,把坏了的换了就好了,这是通病!

网友:
通病  C5705  9024坏

网友:
这是明基液晶显示器的通病,#7和#12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
照12楼说的,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暗屏?或者把高压板上的主要元件先补一焊看看,并查没有明显毁坏的元件时,可把高压板上的振荡芯片保护脚对地短路强行高压板工作,开机试看有没有发热或冒烟的元件;如果仍然保护可能就是灯管的问题了。也可外接一组灯管试试。

网友(2009-01-09):
刚好单位有台此型号显示器黑屏,拆检后发现两只电容脱焊及一对管短路。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清楚,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12V保险坏了,能亮一下

网友(2009-02-13):
c5707 拿什么代换啊

网友:
请问给为高手这个明基显示器怎样加高压板啊。。我加了个高压板上去通电过后指示灯一直都在闪这是怎么回事。。那个给高压板供电的保险也找不到是哪一个??郁闷啊。。!!高手们帮忙看哈!!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网上搜明基通病有很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