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的CS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10-18):
一台LG710B CRT显示器 原来是在DOS下显示一分钟 或者两分钟会不停的闪烁一亮一灭的  进系统打到1024怎么用都没问题 我把CS电路的电容 校正管 逆程电容 阻尼管   行副调整管 还有CS管字的小控制三极管 全换了遍 荏苒不行。而且故障扩大了 现在进系统两边也有点失真 ,在DOS下显示一下然后灭 然后在亮 再灭 就不亮了 高压包旁边能够听到滴答滴答的响声 行副管子发热严重 EPROM也刷过了问题依旧。现在是把升压管取下来或者行副管取下来显示都不会灭了 郁闷了不知道那里的问题了 忘提供个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考虑高压包的问题,或保护问题!

网友:
看看二次滤波电容

网友:
二次升压电容我换过了 问题依旧         原本我也怀疑过数据也刷过没好 后来我考虑到那个行副管发热严重 如果是数据的问题是不会造成这种情况的。现在我也怀疑是包的问题了。
只不过包会造成在DOS下场有点宽的故障么?

网友:
行幅管为什么这么热?这个显示器的包应该是25-1458C93吧,换过很多了,没见过这种情况,换试试吧。另外在各种分辨率下面,二次电源电压是多少,DDD的中点电压分别是多少,行电流是多少?再看看升压电感,行相位调节电感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单芯片机器 另外行宽控制的电压也就是阻尼管中间的电压是15V  场输出芯片采用的是TDA4867J

网友:
换了高压包 问题依旧 就是在DOS下边显示会画面然后灭 然后能够听到高压包旁边滴答滴答响   在DOS画面里上下有点宽 而在系统里边右边是不到边的

网友:
谁有思路帮忙提供下 到底那里的问题会造成行副调整管发热严重呢 我已经把升压管 升压二极管 高压包 行管 阻尼管 CS管 上下逆程电容 场输出芯片  CS校正电容 行副调整管全换了 问题依旧 对  现在也没失真  就是在系统里边场有点宽 显示右边不到边 在DOS里显示下 然后就闪灭了高压包旁边能够听到滴答滴答的响声 取下行副管 或者生涯管却就又可以显示了。

网友:
参考一下

我以前遇到一台别人没修好的机器,进系统两边看不到边,调也没用。问过客户,以前坏过,烧行管,换行管之后,在上面加了一个电容。
我拆了电容,换行管5411就好了。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HPC 1769BP二次电压不工作

现象:在不接信号的情况下显示无信号输入,行幅不足。(二次电源没有工作)大约30秒后图像变得象大拇指宽后关机。大约30秒后自动开机,这样循环开关机,绿灯常亮。在有信号是有图像,行幅很窄很暗,不关机。二次电源始终50V,行场扫描IC周围原件没发现什么问题。查不出14脚的电压为什么低。
行场扫描IC:  SID2511CO1-AO  28脚  B+控制脉冲输出 0.25V   14脚 B+误差放大输出1.96V     15脚 B+环路控制稳压输入 4.29V   16脚测外部 B+开关管电流   0.51V

网友:
没注意,发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