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主板求救

楼主(2008-10-18):
我有块主板坏得很奇怪,故障是内存不过跑到BO就不跑了,电放过了,电压对的,2.5V  1.25V 控制2.5输入的RT9173也换了还是不行,这块主板前几天还好好的呢,就是放了几天就不行了。IO换过了,还是不行,让各位老大帮帮忙,到底是什么问题,多多请教各位

网友:
我是一样也内存跑不过

网友:
对主板进行干燥处理

网友:
按住北桥试试看 不行的话换io 刷bios

网友:
同意楼上刷bios.

网友:
谢谢各位

我现在已经搞定,是内存通往北桥的数据线断了

网友:
内存的95,96两个引脚对吧
这两根线怎么会断?

网友:
按住北桥试试看 ,不行的话换io 刷bios , 打内存AD线。

网友:
如供电正常!针对你的主板应该是北桥不良了!!按着北桥开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