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机子没声音

楼主(2008-10-18):
一台SONY  VGN-S36C的机子BIOS自检画面没有声音,进系统也找不到声卡音频设备。。。其它的一切正常。。。声卡芯片是AD1981B。。。换过了还是不行?高手说说还有什么地方有可能坏掉?AD1981B旁边还有一个AN12944的芯片,这个是什么东东?是不是和声卡有关的?

网友:
AN12944是sony专用功放芯片。感觉找不着声卡和他关系不大。
给你pdf你自己研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声卡旁边的78L05三极管有没有5V电压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见过sony的笔记本用78l05的吗?

网友:
的确没有7805.。。5V电压是有的。。。。不会是南桥的总线电路有问题吧?但是网卡又可以用的啊?现在真是没有头绪了

网友:
刚才又测了一下。。1981的供电是4.5V。。这个电压应该也不会偏低吧

网友:
量一下声音芯片到南桥的数据线,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正常是5v。你看看供电吧。

网友:
5V电压那里我断开了它原来的电路,直接拉了一个过来。。还是不对。。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声卡总共就那么几个PIN。一圈打过来。

网友:
看看MODEN吧,和声卡共线的。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MODEM坏了引起声卡问题?

网友:
3.3V有没有?

网友:
要看系统硬件管理中声卡是否找到,如果找不到主要检查ad1981:1)VCC和Vdd5/3.3V供电2)id0/id1,reset/sync,bit_clock,sdata_in/out数据及控制端状态以及到南桥之间的电路。如果能找到硬件就要检查:1)AD1981输出信号电路2)后面的功率输出芯片问题。另外ad1981供电中vdd的范围4.5-5.5V,Vcc的范围3-3.47v。

网友:
你看看声卡的那个晶震吧

网友:
要确保耳机接口没问题

网友:
强,7805都出现在这板子上了!说实在,修笔记本好多年没见过这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