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MOS管怎么拆不掉啊~~~~~

楼主(2008-10-18):
大家好,我是维修小菜鸟,以前自用一款 865的板子挂掉了。故障为不上电。 cpu风扇只动一动。后来经检测发现两个(一组) cpu供电 mos管 短路造成。 想自己换掉。 可是 管子怎么也拆不掉。 不知道是自己方法不对,还是 电烙铁功率太小了。总之 就算烫再久也化不开锡。所用的 烙铁 也就是 六七十瓦左右。
所以在此请教:主板供电 场效应管 怎样拆啊~~~~~~~
在此谢谢先~~~~~~~~

网友:
mos管我都是用风枪的。

网友:
我的方法

我是用AT8205风枪,调温度为350,加热一会后,用镊子取下。

网友:
用850风枪吹下来

网友:
楼主大概是没有风枪的吧,一般来说我是用风枪加电烙铁的,这样很容易,或者功率大一点的烙铁,或者就用两支一起来

网友:
你的工具不好使阿,得去买台风枪,很容易的,我就在用快克850a的。

网友:
烙铁基本拆不下的吧,用风枪啊,那个爽,快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