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实例

楼主(2008-10-18):
最好是用指针式的,数字型的也可以,为什么?因为指针式的电压档,万用表里面没有供电
指针式不需要供电就可以测电压
将万用表打到电压档
我们这里以pic插座为例
1测试复位信号
将黑笔接地,红笔连a15(在下面的最后一排第八个,长的那一头身左)
开机,电压会从0-3.4,2.4.3.5这样变化,再按主板复位按钮重启,又会从3.5到2.7再到3.5
就是复位时会从高电位变成低电位

2测时钟
黑笔接地,红笔连b16(下面第一排第八个,)
开机,如果时钟芯片工作工常,电压会从0到1再到0.5再到1,再到0.5最后是0V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
引用的也要编辑一下再发呀。

网友:
正想找这个呢,可是你的贴我看不明白阿,好像都是乱码。能编辑一下再发吗?

网友:
都是乱码。能编辑一下再发吗?

网友:
好像是台式机的吧!!

网友:
看不明白了  乱乱的

网友:
最好是用指针式的,数字型的也可以,为什么?因为指针式的电压档,万用表里面没有供电的,
指针式不需要供电就可以测电压
将万用表打到电压档
我们这里以pic插座为例
1测试复位信号
将黑笔接地,红笔连a15(在下面的最后一排第八个,长的那一头身左)
开机,电压会从0-3.4,2.4.3.5这样变化,再按主板复位按钮重启,又会从3.5到2.7再到3.5
就是复位时会从高电位变成低电位
2测时钟
黑笔接地,红笔连b16(下面第一排第八个,)
开机,如果时钟芯片工作工常,电压会从0到1再到0.5再到1,再到0.5最后是0V

网友:
这是说的台式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