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救。TCL17CRT只看到一半

楼主(2008-10-18):
-高手求救。TCL17CRT只看到一半。这是什么问题啊。。显示器开起来,只是看到上面。下面看不到还有一些行先在跳??
显示器

网友:
为什么不换场管看看呢? 还有场管周围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供场块的负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场输出电容试试,是对管的换上管,是集成块的恐怕要换块了

网友:
TCL显示器喜欢用EMC和AOC电路板.这两种电路板的场输出电路都很容易虚焊.

网友:
科参照 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3018-1-1.html

网友:
不行啊,大哥们,,
不行啊,大哥们,,不行啊,,我什么都换了。还是不行啊,场管,场块,电容,,主板我也焊了一变,,什么都是新的,,故障还是一样,,哎。真他妈难修啊,,这台,,我今天搞了一天,大家还有什么看法啊。你们有没有电路图啊,。急啊。。还被客户骂。。真烦人。。场块是,TDA4841PS,

网友:
行偏转线圈一直到显示器上有个板,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场块是,TDA4841PS?????????????
这是振荡IC 不是场块~~~

网友:
场块供电负压缺失。

网友:
查那个-30V过来的电路

网友:
你搞错了,要检查场输出IC和它周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