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15寸液晶显示器满屏竖条

楼主(2008-10-18):
一台杂牌的15寸液晶,出现如下图的故障,不知的驱动板的故障还是屏的问题,量了下驱动板的5V,3.3V电压都正常,会是屏的问题吗?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屏有问题,可以焊一下屏线。试一试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程序有问题的 多~~~~~~     最好先排除 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一片驱动板重新点屏试一下,如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A:
对于花屏类故障,判断屏坏还是驱动坏的问题,本人是这样的!有不同看法,大家指出!

1  花屏反复上电后,花的条纹、色彩有变化----------驱动板坏较多

2  花屏反复上电后,花的条纹、色彩无变化----------屏本身坏的较多

当然,最后也得换驱动板试屏,不过对于蒙着收坏液晶显示器来说够用了,不会因屏坏损失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花屏类故障,判断屏坏还是驱动坏的问题,本人是这样的!有不同看法,大家指出!

1  花屏反复上电后,花的条纹、色彩有变化----------驱动板坏较多

2  花屏反复上电后,花的条纹、色彩无变化--------- ...

学过了,我也按些法试试.

网友:
其实好多花屏的问题,最好说明一下屏的型号,因为有好多屏本身就容易出问题的!
例如HT17E12-200  都说是主IC:TFP7433PZP坏,还有日立屏的黑线问题,又有几个修好的!
好多人发TFP7433PZP的时候,到手的都是TFP7433PZP-6,换上后不好后找原因,以为不能代换!还有用几分钟,几个小时又时花屏,以为芯片质量差!当然现在做IC的是有翻新现像,不过本人拆过原屏上的IC也有出现此现像,说明不一定是这个IC的问题!换来换去,赔的越来越多!
对于此类的屏,白屏的话还要修修的,如果是花屏,直接放弃!
自己碰到过的,做个记录,很容易能看出自己修复的机率有多大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此机的屏是三星的LT140X1-151,和客户沟通过,说超过200元就放弃了。对于我来说,不管是A/D板还是屏IC有问题,我都要邮购,而且有风险。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我这里现在就有一台是这样的^_^,不过,没那么多条线,只有5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