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s533 CPU不工作

楼主(2008-10-18):
我手上有块华硕P5S533的主板,诊断卡测试CPU不工作,显示"FF",查CPU供电,发现上管只有D级有12V电压,G、S级都没电压,查上级的管理芯片ADP3418K,也没有输出电压,跑线发现还有一个主管理芯片ADP3180,测电压,没有输出电压,就换ADP3180,换了还是老毛病,继续换ADP3180,都不行,求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这种故障是最容易修的啦,简单明了,你可以在论坛里把ADP3180和3418资料下下来,再根据定义去测,驱动芯片3418没有发出驱动信号,场管当然没输出了。

网友:
发个图来看一下 可能有其他的保护线路  这种ADP3180  很多问题都是保护线路  查一下其他旁边的一些小三级管 也可以拆掉在点

网友:
ADP3418K不可能的,ADP3180都没输出,关键是换了ADP3180还是没有输出啊,搞不懂了,3180VCC是黄12V直接给的,

网友:
这个板上面有个AS016好像是华硕主板的复位芯片,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有这个可能性吧,看看ADP3180的11脚有没有EN信号,这个信号在华硕主板上是由华硕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发出的,如果这个脚没有电压,ADP3180就没有输出了,这个开机复位芯片在你这块板上可能就是你说的AS016。这个芯片的资料一般人都没有,我也没有,不过可以跑线跑出它跟3180的联系。

网友:
这个芯片我有资料的

网友:
哦,那发个上来给大家共享一下了,我找好久也没找着。

网友:
能确定ADP3180的信号是由AS016发出控制的?

网友:
也有可能经过门电路再发出的,我发个参考的资料给你,你慢慢看

首先介绍PWM控制器ADP3180 3180架构图

以下红字标出的是容易出问题的信号
Pin 1~6:VID[0:5] Vcore电压编码组合输入,由CPU决定。若量到CPU电压偏低或偏高的请先考虑这六个信号是不是正确。芯片符合VRM10.0规范,例如3.2GP4的VID输入为101100
我们常用的上电脚座也就是把这几个信号通过短接法拉到合适的电压来做成的,需注意的是对于P5的上电脚座还要将VTT_OUT_R和VTT_OUT_L短接到1.2V_VTT才能使板子有VCORE。
Pin 7:FBRTN反馈参考地(输入),通过一颗电阻连接远处的感应信号的地,输入信号.提供给DAC和检验运放参考电压。
Pin 8:FB该脚连接于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一方面与Pin9构成反馈电路用于消除误差放大器的自身误差与线路噪声,另一方面接Vcore反馈电压,用于侦测Vcore是否有偏差。
Pin9:COMP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该脚于PIN8可构成反馈回路,以消除内部误差放大器自身的噪声与误差。
PIN10WRGD (POWER GOOD OUTPUT),当VCORE电压已正确发出后,此信号的作用是指示南桥VCORE电压是否OK,若为高电平表示电压就绪,低电平则cpu电压一定未准备 好,如果此线断线的话,南桥就无法得知cpu电压已好,不会发出PCIRST#,插大80卡会发现板子有VCORE电压却全点(即没有PCIRST#)
PIN11:EN信号,正常为一1.2V高电平,表示VTT_OUT已OK通知ADP3180可以开始工作,此信号通常由一个逻辑芯片在收到CPU发出的 VTT_OUT_R后会通过改变其输出引脚电平以将EN信号拉到高电平发给CPU和ADP3180。若不良的话ADP3180无法工作,肯定就不会有 VCORE电压转换出来。
PIN12ELAY延时信号,通过接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来实现延时功能。主要功能是当VCORE电压达到正常电压值后使PIN10延时1MS发出POWER GOOD信号,保证南桥在收到POWER GOOD时CPU的VCORE电压已经被稳定的供给了。

PIN13: RT内部振荡频率选择信号,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来选择自己的内部工作频率。
Pin 15:ILIMIT电流限制设置点,该PIn通过一个电阻接地来设定电流限制的上限。当EN Pin为Low时这个Pin也会被拉低,PWM将停止输出电压,VCORE电压消失。
PIN16: CSREF侦测电流参考电压(输入)。
Pin 17:侦测电流总和点,该Pin是各相电流输入的总和也是侦测放大器的负相输入端。
PIN19:所有信号的参考地电压。
PIN20-23:侦测各相电流值的引脚,内部接过流保护电路,不用的相不接任何电路。
PIN24-27WM输出,接各相驱动芯片ADP3418的IN脚(PWM1-4),用于控制各相的交替工作。不用的相要接地。
PIN28:VCC ADP3180自己的工作电压。
致此,控制器部分已介绍完毕,下面介绍控制MOS管开关的驱动芯片ADP3418。回首页

2) ADP3418引脚功能介绍

此芯片和之前介绍的单相PWM转换芯片RT9202非常相象,只是RT9202自己就可以控制自己工作而无需控制芯片,而ADP3418是通过IN那个脚来接收ADP3180控制芯片的控制信号罢了。
BST:为上位MOS管的Gate极提供一个可变的驱动电压,通过与SW串接一颗电容的方法来实现。 (其实此引脚和之前介绍的RT9202芯片的BST引脚功能是一样的)
INWM信号输入,由ADP3180主控芯片输出。
OD#:OUTPUT DISABLE,停止输出信号,当其为低电平时DRVH和DRVL的输出均为LOW。
VCC:芯片自己的工作电压。一般通过一个小电阻连接到12V.
DRVL:驱动下位MOS管。 (产生方波电压的下降沿)
DRVH:驱动上位MOS管。 (产生方波电压的上升沿)
SW:即PHASE脚,接连接点靠近High Side Mosfet的Source极,用来侦测Phase的High-Low变化过程,防止DRVH没有关闭时就把DRVL打开。若打开的话,嘿,两个MOS管就会被击穿,就是俗称的电晶体被打死了

网友:
首先要检查控制芯片ADP3180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主要的信号有VCC(pin 28 ,12V),EN(pin 11,1.2v) ,RAMPADJ(1.5V),ILIMIT(pin 15,3V),,RT (2.1V),每个驱动芯片ADP3418的12V工作电压(PIN4上量测)。

还有谢谢你发的AS016资料,挺难找的,对于修华硕板来说很有用。

网友:
我测量上管时,S级开路的,正常好象不是,是不是这条线路上有短路啊?
有可能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你这块板是矽统芯片组的,三相供电,每相供电的场管G极都测一下有没有控制电压,没有倒回测3418有没有发出驱动电压,如果还没有就看3180有没有发出控制电压,也就是测3180的24脚到27脚有没有输出,都没有输出就是3180没工作,然后再查3180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有对应的资料,再仔细点,一定可以查到,呵呵,不熟悉走点弯路很正常,我有时修一块板,难搞的一星期也没搞定,没事拿出来看看,测测,最终都能找出故障。

网友:
看来真的是AS016不行啊,ADP3180的11脚果真连着AS016啊,AS016没发出信号,因此ADP3180没工作,就没有输出电压,CPU没有供电,就没有工作了。

网友(2009-12-21):
我也有个板子  我去试试

网友:
电压IC,电容,场效应管三者换了绝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