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0-18):
要打印的图像是整的长方形,可打印出来却是一段一段的,很均匀,打印头也清洗了,可还是这样,是程序问题还是打印头坏了啊,彩色都正常的
佳能

网友:
楼主,你要打印的整体长方形都是黑色吗?还是有多种颜色....如果是单一种颜色打印出现这样的画面,建议重装驱动试试......
[
]

网友:
是全黑的,驱动换过了,电脑也换过了,打印头也清洗过了,用温水和酒精都洗过

网友:
头坏了,找不到旧的就扔了吧!

网友:
旧的也要一百多,还不如买个新的,也就三百多

网友:
个人认为是控制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