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耳机试声卡IC到接口有无断路的方法

楼主(2008-10-18):
用耳机可以试声卡IC到接口有无断路,具体怎么操作,是不是要测的板在不加电的情况下,插耳机,用万用表来测,还是要上假负载,然后加电,在有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来试。

网友:
找到声卡IC的资料,看下引脚定义。用万用表
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脑放歌,耳机串1uf电容,逐点试。

网友:
秘籍(*^__^*) 嘻嘻……干扰法:
不加电上假负载,插上耳机,把耳机带上,(*^__^*) 嘻嘻……~
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触碰声卡IC的针脚!
如果耳机里听到电流声(噪音!)
说明声卡IC到耳机孔的线路是正常的!
这招在做家电维修的朋友中经常用,但是在搞主板维修的用的比较少!
这是十三天的文章,我在想不加电上假负载有什么用

网友:
一节电池连上耳机,
听咔哒咔哒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