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亮了还报警

楼主(2008-10-18):
华硕的P4B266-C测试卡跑到3d,显示器以经亮了显示开机画面。但是主板报警   滴滴滴滴滴的一直响

是键盘口旁的排阻坏掉了去掉排阻后OK了

我是看了这个才想到是不是电阻排坏掉了去掉后好了。

6声响:键盘控制器8024,A20位址线错误 。

网友:
是BIOS报警吗?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故障,没解决.

网友:
可能是CPU温度高,你的散热片与CPU没有充分接触,再有可能是CPU座有虚焊的情况会也叫。

网友:
喇叭坏了    换了就没事   或者拆了

网友:
机箱入侵检测?CPU风扇?

网友:
应该是温度过高了。检查下风扇

网友:
有的主板cpu风扇要插到其专用的的插头上,要不然虽然风扇转,但是主板还是检测不到有风扇转,有可能会报警,还有,bios里面有温度报警一项,有可能事温度报警,吴报警,你可以把温度报警关上,看看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键盘试一试,,可能会好的

网友:
如果正常使用,干脆把报警喇叭拿掉

网友:
有些是CPU风扇转速不够造成的

网友:
键盘OR其电路OR IO芯片组

网友:
键盘后的排阻 排容坏了?还是I/O损坏?

网友:
有的Intel芯片主板如某些815板
键盘口坏了会报警的

网友:
排阻不太可能吧,是不是排容啊

网友:
 是不是还有些东西没插.所以引起报警?
比如
键盘什么没插之类的?

网友:
型号是C151的    排容

网友:
电容有问题!!!
就是那个排容!!!!!!!!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是一块清华同方的板子,一切正常  就事老报警,
  第一次刷了个BIOS OK  了。但是开机显示清华紫光了。挺搞笑的
  第二次客户不在旁边监督。我直接把喇叭焊的了。也OK了。客户都拿回去用了半年了,也没什么毛病嘛。

网友:
CPU温度高 度热问题

网友:
型号是C151的 排容拆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