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F776D如何检修?

楼主(2008-10-18):
现代F776D开不了开机,三无,指示灯不亮。经检测电源集成块为KA3843,开关管为K2545,3843的7脚电压为8V,开关变压器次级无输出,换集成块UC3843后没什么变化,换K2545后也没变化,也测不出有坏的件。
这台机子的行块是TDA9116。
现代
电源

网友:
好像3843的供电不足吧。查一下启动电阻正常没?块坏没坏看看8脚有没有+5V电压。

网友:
我吸空3843的7脚,再接上电试机,3843的7脚的焊盘上的电压为40多伏。

网友:
特别是有西稳压管,二级管,还有找过光线好的地方,仔细看看有无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