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寸显示器,电源问题。(已修复)

楼主(2008-10-18):
电源模块DP804C,手里没有,用DP104代用。现在电源工作不正常,104的1脚300V,2脚地,3脚20V左右摆动,4脚1-2V摆动,5脚1-2V摆动。次级电源有输出,但也不稳定,一直在摆动。
往后面查,包上供电脚(摆动)及二次电源管都正常。行管正常。但电源指示灯不亮。到此晕菜了,请专家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
拆了电源的负载用假负载.

网友:
这两种电源IC应该不能代换DP804可以用DP904代换.

网友:
晕!我搞错了,用DP104代除了1脚300V,其它脚都没电压,用5S0765代也没电压,现在用8S0765代可以到上面说的"摆动"状态了。

网友:
用904 代换~~~~         重点 要分清是 电源自身有问题 还是 负载有问题 引起电压有浮动

网友:
看来是我代换的件不对,还有电源本身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