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显示器模糊

楼主(2008-10-18):
手里一台联想的17普平,型号XH-GJ769U,外壳是浅蓝色,刚开机,显示器一切正常,一点都不模糊,用上一至两小时,字体图都开始模糊.请教下,这是那儿出了问题,是显像管老化吗?

网友:
显示器区里有关于聚焦问题维修的专题.你可以去看一下.你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高压包坏了.但要等这么长时间才模糊.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2008-11-18):
检查一下管座,也是关聚焦的

网友(2009-03-04):
先换个聚焦盒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