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报的问题

楼主(2008-10-18):
最近老遇到高压包坏的CRT 但是又不能直接检查出来是高压包坏,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去检查那些机子,最后才能确认才敢去换高压包。郁闷死
    想问问,高压包坏有什么现象 怎么样才能比较快速的测量出来呢?

   例如 +B 电压正常,加速极G2和G1电压跳变 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  还有CRT开机一分钟后黑屏, 屏上字幕跳动  这些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

   麻烦大家把自己知道的高压包坏的例子写出来

网友:
高压包坏最常见的现象应该是高压包打火了.还是就是高压很高引发的高压保护.另外行管发热严重.击穿行管.拉低二次电压.二次电源管发热严重.这些都有可能是高压包引起的.另外,显示器模糊的部分故障也是由高压包引起的.

网友:
谢谢长风版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