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点亮,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8-10-18):
各位老师,我这里有1块p4M266主板,我上的是赛扬1.7,256DDR,能点亮,能进CMOS,可是安装系统到分区这一步是就黑屏;如果用GHOST版克隆系统时,打开ghost就死机。请问有明白的老师给指点一下,这是主板哪部分有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可能是电源不行了,或者硬盘有问题,你查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没彻底格吧?  格一下试试,我是新手

网友:
我试过换电源芯片修好的就是一进系统就死机

网友:
CMOS中有关防病毒设置

网友:
这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硬盘吧,也有可能是板子

网友:
肯定是主板和机箱短路才会的我以前有块915的主板就是底螺丝上错位就是这样的
打开ghost就死机,安装系统到分区这一步是就黑屏

网友:
你确定CPU是好的吗?我前天刚修一个 845板子 故障情况和你的是一模一样子 就是CPU性能不好了 换个CPU确好了

网友:
确保其它外设(内存,硬盘,CPU,电源等)都是好的,刷个BIOS看看,还有换内存供电管,CPU旁的电容及U座里的电容。

网友:
是不是电容坏的,供电不好好像也会死机啊

网友:
电源芯片周围温度是不是很高,我以前也遇到过,换旁边一个管子好的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啊

网友:
10楼大哥说的很好,,,本人也是那种看法,,

网友:
先确保问题在主板上,然后关掉集成网卡、声卡等再装,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GHOST不进去如果其他零件都是好的!我的经验先检查内存供电!电压正常的话试下直接换到的内存MOS管看看

网友:
遇到过!!把时钟芯片换了应该OK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换电源风扇后好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供电和南北桥温度太过高也是这样的。

网友:
以前我修过一张主板的故障跟你的类似
故障:有显示的,系统也可以装得上但是就是有一个广发的同花顺装不上?
           气死人了,我都想换板了的,心想就修一下好了.
解决方法:就是修了内存电路。在内存旁边有一个3055的效应管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