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160主板

楼主(2008-10-18):
机器是939针的CPU,开机代码跑20然后跳50就不动了,内存供电2.63V,cpu主供电1.43V,其他电压也好象正常,刷过BIOS 不行,然后换了IO还是一样故障,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cpu

网友:
北桥芯片是什么?北桥加焊看看

网友:
刷BIOS,换I/O,查南桥供电,换北桥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
此类板的桥最容易空焊